dell G3-3590 这故障点好玩!!

楼主(2023-06-14):
机器故障是开机电流定0.45,没有CPU供电
拆机发现这个!!!

机器没进水,主板上除了这里其他都完好没有长毛腐蚀。
把这颗电容换掉就好了。这个位置在屏幕排线下面压着。
这个供电应该是VCCSA。

网友:
我也有修到过,不是VCCSA,就是VCCGT,这个,z这些小电压不出,CPU核心供电也不出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