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红魔7不开机,充电无反应

楼主(2023-06-14):
红魔7不开机,充电无反应

      一台送来维修的红魔7手机,故障表现为在打游戏的时候手机突然死机,开不了机,随后充电也没有反应。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维修师傅是怎么样解决的吧!

      【机器型号】红魔7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不开机的红魔7,客户描述说是打游戏的时候突然不开机了,充电也没有反应。

红魔7不开机 图1

      红魔7是典型的游戏手机,采用的是高通骁龙8g1的CPU,这个CPU的发热量和骁龙888不相上下,我们直接拆出主板看电流吧。

      上电前打值是个好习惯,测量电池接口的时候发现两端都短路,看来不是CPU问题,主供电和电池座都短路,虽然没有图纸,但是看了一下芯片组,发现红魔7和红魔6p用的芯片都一样,可以参考。

红魔7不开机 图2

红魔7不开机 图3

      我们直接找到他们相连的芯片,最终发现有三个芯片分别是SMB1396 和SMB1399以及 主电源PM8350。我们直接上烧机。发现1399直接碎了,那就拆出1399,再次测量阻值恢复正常400多,我们找个相同的芯片装上,上电测试。

红魔7不开机 图4

      换了芯片电流可以正常跳变到280多重启,这应该是没装电池的电流,测电池电压没有,我们直接拆出电芯,发现这个电池有4个电芯,通过测试可知左负右正,电芯电压只有4v多,这块电池额定电压是8v,我们将其激活到7.6v,然后测量电芯到电池接口正极断线,直接飞跟线接过去,再测电池接口电压有了,扣上电池按下开机键有震动开机,OK。

红魔7不开机 图5

      【维修结果】进系统后问客户要密码测试功能,客户没有提供,那我们跟客户沟通只保证开机不管功能问题,客户同意后发回给客户。

红魔7不开机 图6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这个牛掰!没有上来直接撸U

网友:
感谢分享,就是撕破皮看着有点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