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IO不输出-rsmrst 那就飞一个吧

楼主(2023-06-14):
主板型号      技嘉GA-H61M-DS2 REV:4.0
故障            偶尔能触发,触发后挺不了多一会,最多挺进bios
望         不缺件,无明显外伤,无明显腐蚀,无烧焦
闻         按开机风扇不转,偶尔触发,正常跑码随时掉电。
问         想问天问大地。。。
切         RTC电路正常 电池后面分支出去的四个条件和电阻都正常,测量到IO给南桥rsmrst的时候发现没有,短接PSON,电脑能开机。

修         短接PSON能启动电脑,IO检测的核心显存12v 5v 3.3V这些电压全正常,判断问题就出在rsmrst这一路上。于是摘除IO同望南桥的限流电阻,测量IO输出引脚空载1.9V,还不是总能测到。从3.3v dual来的电压经过了一个限流电阻也被拉低为0v,南桥好像也有故障啊。干脆直接从IO供电的线性稳压器上飞了一根线给南桥。至此主板开机正常,使用正常。

送上位置图和电路图,位置图我查找了好几个版本,都有不太准确的地方,当参考。
有其它思路的大师还望不吝赐教。本人不专业搞维修,个人兴趣爱好,欢迎指正。

技嘉GA-H61M-DS2 R4.01.pdf

网友A:
rsmrst#由IO产生,发给南桥。

网友B:
好难啊,修起来太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由IO产生,发给南桥。

是的,但是刚到南桥就被拉低了,南桥还是有点问题。限流电阻不能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难啊,修起来太麻烦啦

这不就是玩具么

网友:
直接拉也可以?

网友C:
像专业的,可以哦,

网友:
本来是自动发出的信号,现在发信号的和收信号的都有点问题,那就直接拉过去吧,中间加个电阻都不行,电压就被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专业的,可以哦,

不是专业的,喜欢研究研究。

网友:
专业的,可以哦

网友D:
这样子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稳定吗?

异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