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E520-15IKB二修不开机

楼主(2023-06-14):
快下班了,接到一台拯救者E520-15IKB ,具客户描述是进水,在外地维修过,上家维修师傅说是桥坏了。更换桥报价900客户没有同意维修,于是跑到我这里试一下能不能修好,和客户简单沟通后开始拆机维修!!!!!!!!!! 三下五除二,拆成这个鬼样子了。

开始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测量桥没有短路,那就是上家忽悠的咯,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打开鑫智造没有找到此机子图纸,突然蒙圈了,把客户打发走了以后开始寻找图纸,在此感谢   陈建东 师兄提供的图纸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排查,EC 桥待机均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测量开关脚没有电压,还好旁边有测试点,短接测试点EC能PWRBTN有跳变,

测量发现 RSMRST 和3V 5V PWROK异常,Q1702损坏 ,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能触发,再仔细检查发现R1729(10K)电阻也损坏,更换此电阻后短接测试点能上电了,

但是开关键没电压,按开关没反应,应该是有短线,没有点位图不好找,于是飞线解决

装机,测试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第一次发帖,师兄们勿喷,在此感谢迅维,感谢黄鑫船老师传受精湛维修技术!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拆掉Q1702

网友:
观察仔细,黄老师教的正好用上了,EC的待机条件~

网友A:
加分了,王师兄赚大钱了,才第一次发贴

网友:
谢谢了,刚好用到试试看吧

网友B:
不错不错,楼主你得感谢上家

网友:
900到手 知识就是财富

网友C:
当然报桥 不报桥  怎么赚钱

网友D:
同行何苦揭穿同行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楼主你得感谢上家

运气好罢了。确实应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何苦揭穿同行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没有诋毁的意思,钱谁都想赚,合理点成交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王师兄赚大钱了,才第一次发贴

你们比我优秀多了,我只是运气好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报桥 不报桥  怎么赚钱

有道理,我是个新手,这方面没经验,受教了

网友:
你的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呀

网友:
修的很好,非常nice

网友:
技术流弊

网友:
非常好。排版再精致点 老徐会给你加5分。

网友:
非常羡慕基本功扎实的老铁 学习了

网友:
所以一个被误判换桥的板子被你三下五除二搞定,楼主牛逼

网友:
唉?又一个入坑的,我们是想跳跳不出去啊,维修不好干啊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非常好。

网友:
思路清晰,老师教的都学会了

网友:
当然报桥坏了 怎么赚钱
告诉客户mos管坏了

网友:
观察仔细,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知识就是财富

网友(2023-07-23):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