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2.5寸硬盘插错电源,导致线路板有灼烧,请教还有救吗?

楼主(2023-06-14):
一块希捷的1T 2.5寸硬盘
因为模组电源的sata线搞错了,一插入就死机了,盘片应该不会坏,但是线路板显然不行了。
请教这个还能修复吗?

网友:
找个板子,这种板子简单修一下,如果烧的多直接换板吧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板子,然后把芯片移过去试试

网友:
这个有救。。。

网友:
rom芯片没坏,就直接换个板就行了

网友B:
换个一样的板子,然后对换ROM ,或者刮干净连接好线看看二极管击穿没如果击穿更换在查查其他有无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哈,手抖,一下子坏掉两块,都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还有一个ssd 也是这样没反应了,没看到可以拆开的口子,不知道是否还有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板子,然后把芯片移过去试试

是不是移那个8脚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一样的板子,然后对换ROM ,或者刮干净连接好线看看二极管击穿没如果击穿更换在查查其他有无短路。

就是指的那个bios 8脚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一样的板子,然后对换ROM ,或者刮干净连接好线看看二极管击穿没如果击穿更换在查查其他有无短路。

自己手艺不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专业修的?

网友A:
ROM芯片,有工具应该不难。或者你找个维修铺,让师傅帮你换一下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OM芯片,有工具应该不难。或者你找个维修铺,让师傅帮你换一下也可以。

请教一下,这种维修铺上哪里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店。。。。。。。

没想到,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种维修铺上哪里找哦

电脑维修店也可以的。

网友(2023-07-17):
还是找个专门的维修搞吧   自己搞大概率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