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硬盘供电阻值被拉低导致)

楼主(2023-06-14):
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硬盘供电阻值被拉低导致)

      【机器型号】苹果11

      【故障现象】开机自动进DFU模式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iPhone11,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 图1

       接到机器拆机检测,发现单板开机电流起跳60mA,最后定在了100mA,这个电流我们考虑手机是否能联机,插上数据线连电脑,发现手机自动进DFU,尝试刷机最后失败报错9,这个报错和电流看起来跟硬盘损坏的电流差不多。

      但是起跳电流偏大,看起来好像有漏电的样子,我们就怀疑是硬盘或硬盘供电有问题导致的漏电,断电测量硬盘供电阻值,发现硬盘供电PP0V9_NAND阻值只有80多,反复测量确定阻值只有90,那就是阻值被拉低了,至于是被电容拉低或者硬盘损坏拉低,我们直接上个0.9V烧机,最后发现是一颗电容损坏拉低的阻值,将电容拆掉后此路阻值恢复正常。

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 图2

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 图3

      再次刷机已经可以刷过20%写入系统了,这代表硬盘并没有损坏,刷过机后机器就到了激活界面,将机器重新激活,测试功能都正常。

苹果11开机自动进DFU模式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真是大师没有直接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