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双bios主板时常丢失时间

楼主(2023-06-14):
一块技嘉双bios主板时常丢失时间,用着用着突然就又一次开机显示cmos错误,post发生错误,然后里面的时间就重置了,但是其他的设置不会重置。我把电池,32.768的晶振,然后RTCVDD进入南桥的所有电容都换了,都还是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换晶振旁20M的电阻和18PF的谐振电容。
后来我发现如图的位置两个脚的电压不同,一个是3.3V,一个是4.1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的影响。

网友A:
4.1不对吧,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不对吧,太高了

我也感觉不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我换了bios芯片了、

网友B:
很明显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南桥出问题了

南桥的原因?

网友:
RTC通PCH,大概率PCH的问题

网友:
桥的概率挺大

网友:
把电池座换了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别的地方漏电过来的?

网友:
桥挂了没意思了

网友:
我的技嘉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