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戴尔G3 3590

楼主(2023-06-14):
这个电脑本来是大短的,显卡供电击穿了,核心也坏了,我就把mos管全拆了,现在电脑能正常显示进入系统,使用感觉也没有异常,客户也接受集显将就用用,就是风扇时不时的全速转一会 也会停止,戴尔自带的EPSA测试发现显卡温度一会零下100度,一会120度高温,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种情况需要怎么改电路?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没识别到显卡温度

网友:
改温控应该可以

网友A:
看电路图找温控咯

网友:
风扇接个5V供电和地就行,5V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可以调节。
但我感觉这种固定的,要是CPU温度高了,不会满速转了。

网友B:
现在芯片这么便宜直接换咯听说2060核心都干到3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芯片这么便宜直接换咯听说2060核心都干到300了

有这么便宜?

网友B:
我也好奇怎么这么便宜淘宝看了下不都是卖500吗,有个做二手朋友说他寄给别人修,这是那边的收费价格,如果他寄给我修问我能不能这个价

网友:
这种 看客户能出钱不  1000以内 主板能换出来

网友C:
看一下温控电路,把温控信号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温控电路,把温控信号改一下试试。

怎么改呢 热敏电阻 改大还是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找温控咯

这个信号在图纸中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奇怎么这么便宜淘宝看了下不都是卖500吗,有个做二手朋友说他寄给别人修,这是那边的收费价格,如果他寄给我修问我能不能这个价

这么便宜

网友(2023-12-26):
请问改好了吗?怎么改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