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Book 14 g2ITL不充电

楼主(2023-06-15):
我有台联想ThinkBook 14 g2ITL
笔记本
,用联想的tipc适配器不能充电,有充可以几秒钟就不充了,公共点有电压,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就不能充电。用可调电压可以充电,用其他品牌笔记本的tipc适配器也可以充电,大神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笔记本
不充电

网友:
用别的可以 那就换个电源试试 可能瓦数不够

网友:
你的充电器坏了吧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了,你的怎么好的

网友:
还是换个充电器试一下吧

网友(2023-11-08):
你好 你的电脑搞好了么?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这机器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很明显应该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2023-12-09):
你们都是怎么搞定的?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状况

网友:
明显应该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2024-06-26):
刷一下升压芯片的程序u15,

网友:
修好了吗 同款开机显示充电实际充不进电 关机可以充进电,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独适配器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