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换CPU后指纹不能录入

楼主(2023-06-15):
华为笔记本换CPU后指纹不能录入 驱动正常 华为管家里面检测指纹也正常 系统恢复到原始状态,已经另外添加管理员账户,登录密码 PIN码都有设置 驱动为官网下载最新版  都不能录入 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欢迎讨论……

网友:
装原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更新到最新版本BIOS试试

网友:
    得处理BIOS,,。。。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

海韵之恋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

你的【路过学习一下】,已经学习了好几十篇文章了哦

网友:
Bios需要合成吧

网友:
恢复原厂系统就好使 前几天一个华为做系统也是这样指纹怎么都不好使  恢复他原机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没有换cpu 也是这个问题 指纹模块换了,指纹芯片BGA的 也更换了 ,两台一样的机器 小板排线一套换过去也是不行 系统没问题

网友:
换cpu后指纹是用不了的

网友:
如果是10代u需要安装华为内部的加密狗程序才行

网友:
我就去专门修华为的

网友:
碰上这问题也是头痛

网友:
华为笔记本主板有些要写指纹,那个是要安装工厂测试版本的系统写的,说白了就里面的个软件咱没有,还有种情况就是指纹芯片挂了,那些一般指纹驱动感叹号或直接没驱动,不过能认到大概率系统问题,换CPU要写指纹的主板很少

网友:
反正目前没搞定 加密狗是啥 谁知道

网友:
这个怎么解决的 开没遇到过

网友:
一换cpu本来指纹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