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2020 主板不短路 加不触发

楼主(2023-06-15):
版号nm-d741
插电大短 拆机看主板正面OK 没什么异样 看到反面一个电容炸了 这不是送钱的活?
去掉电容 打值一切正常 所有电感打一遍  上电 注(这个机器去掉cmos电池插电会自动上电)插电流表只有待机电流不动 按开机键没反应找来240w大功率充电器 插上还是只有待机 按开机键发现灯亮了 没装铜管 赶紧拔电源  自信满满装进机 习惯性装到一半开机看看 没反应 摸铜管凉凉的  拆机吧

这种情况只有一步步按时序来 从rtc开始3.3正常rtcrst 1.1 不用想 先干电容 取掉电容后3v正常了 cpu也热起来了 装机测试ok

网友:
取掉两电容还是1.1V,那就凉凉了

网友(2023-08-05):
发财电容   谢谢分享!!!!!

网友:
Y7000我怎么遇到不是CPU供电管短路就是显卡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