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CP6S 触发掉电

楼主(2023-06-15):
GK7CP6S 触发掉电,这款机器有通病,就是南桥容易挂,换了南桥好了,顾客用了十几天又坏了,这是南桥本身问题还是,主板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继续换桥。遇到过几个

网友A:
怎么判定再次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定再次是南桥问题?

这款机器,触发电流0.5 掉电,还能继续触发,就是南桥坏

网友:
继续跟换南桥,解决了。 亏死个人。。。

网友:
换新桥,0返修。

网友:
还继续烧的话 检查屏线,

网友(2023-09-13):
我的不是桥的问题,是CPU 的事

网友(2024-02-21):
这个故障简单。。。。

网友:
现在南桥太特码容易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