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开机掉电

楼主(2023-06-15):
待机3,5v正常,稳压电源不触发,公共点没电压,插电池公共点11v多,但开机没反应,用原机电源开机,黑屏,过大概7,8秒后掉电。bios刷了好多次,也没起作用,没辙了。不知道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既然有3V 5V  怎么会公共点没有电压  矛盾呀?  你用的可调电源 头子不行吧 ,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这么老的机器 换板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