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M-D3V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23-06-15):
        技嘉B250M-D3V,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重启。

测量各大供电全部正常,并且电压非常稳定。根据经验测量一下地方全部正常,最后锁定在CPU供电上。供电芯片是ISL9585H,VR_ENABLE引脚测量为0.9V而且电压在不断下降。VR_ENABLE正常为1V或者3.3V。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电阻腐蚀短脚了。查询电阻为10K,更换电阻补好脚后故障排除,下面是补脚效果图。

网友A:
眼力好呀,这么多也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好呀,这么多也能找到

不是眼力好,是看图纸找到的,找到了才发现是腐蚀了的。

网友:
楼主这是眼力好  捡钱了

网友:
不错,楼主修得仔细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是好。。

网友:
能想到是cpu供电,不容易啊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麻烦!

网友(2023-08-24):
VR_ENABLE  ISL95858   是3.3V

网友:
电阻是DAR19

网友:
下次在图上标一下,省的找图

网友:
技嘉H110 B150 B250不定时关机或者重启还有通病,除了论坛的CPU供电芯片的5V转换跟开启,还有CPU座下面的几组供电的控制小三极管,我一般是全部拆了,拆了后修好了很多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