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子,图中发送给主电源芯片

楼主(2023-06-15):
请问一下子,图中发送给主电源芯片和CPU的中断信号,主要是中断什么哦?

网友A:
语音唤醒功能时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语音唤醒功能时用到

也就是说,这个是个开启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是个开启信号吗

这是个中断请求脚,通知CPU执行或不执行某个任务。

网友:
好的,谢谢大佬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中断请求脚,通知CPU执行或不执行某个任务。

好的,谢谢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