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299 IR35201 开机时有一会电压,一会就没了

楼主(2023-06-15):
我修的V星X299主板一批CPU供电都是用的这个芯片,IR35201 问题都一样,开机时有一会电压,从好板上把主电压IC和分电压IC全换了都一样,全部的电容也换了不行。但有2块坏的互换了主电压IC和分电压IC竟然都好了,很神奇,到现在不知什么问题。别的几乎能换的都换完了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就是这么神奇,有开启有供电换了芯片还不出电压的就难搞了,经常碰到换两三个芯片都不行,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把那几个芯片换遍有时候又会出电压了,好神奇

网友:
我这还有几片换什么都不行呢,上次好的一片又返回来了,我把电容都换了,现在就差电感没换了,发了一个35201装上完全没电压,卖家说是厂家写好程序的,但不一定通用的,现在看来是完全不通用。所以以后不用发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2023-12-08):
最后问题找到了,是供电电感的电流检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