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600xt黑屏后点不亮故障

楼主(2023-06-15):
拆解后检查12V输入的P9P10两个保险(图二)已烧,保险后端的电感和电解电容对地短路,是图三的电源IC某一个烧了嘛?IC型号MPS2015(图三),这个还有维修价值没有?金手指12V3.3V对地阻值正常,数据信号对地阻值也正常。第一次修显卡,无图纸也无经验,请教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这个mps2015电源芯片某宝还没卖的

网友:
一个一个拆

网友:
这个是集成mos管

网友:
请问有这个集成MOS的管脚资料嘛?

网友B:
上电试一下能点亮吗?,少一路应该可以点亮吧

网友C:
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不短了就可以了。然后最下面一颗不补,都移到上面位置就好,省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试一下能点亮吗?,少一路应该可以点亮吧

mos管并联的,是短路不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不短了就可以了。然后最下面一颗不补,都移到上面位置就好,省一颗

不如烧机摸温度简单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mps2015电源芯片某宝还没卖的

这个还带程序,没有料板没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带程序,没有料板没法搞

不搞了,卖给有需要的了

网友E:
这卡核心肯定挂了不要耽误时间了。12V双保险烧了核心捡漏很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卡核心肯定挂了不要耽误时间了。12V双保险烧了核心捡漏很少的。

其它所有电压的输出电感测得的阻值都正常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它所有电压的输出电感测得的阻值都正常哟

正是因为所有电感阻值正常所以才判断核心坏了啊,要是电感阻值有不正常还能修供电,现在所有供电都出来了还不行那不妥妥的核心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是因为所有电感阻值正常所以才判断核心坏了啊,要是电感阻值有不正常还能修供电,现在所有供电都出来了还不行那不妥妥的核心走了么。

外接12V供电都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是因为所有电感阻值正常所以才判断核心坏了啊,要是电感阻值有不正常还能修供电,现在所有供电都出来了还不行那不妥妥的核心走了么。

显卡不插外接12伏供电一样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