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版微信网络连接已断开报错 可浏览器是可以上网的 求助这个微信怎么搞定

楼主(2023-06-15):
电脑版的微信打开时报错网络连接已断开 可电脑浏览器是可以上网的  求助怎么搞定这个微信

网友A:
看下系统时间是不是不是当前时间

网友:
直接改dn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系统时间是不是不是当前时间

有可能 是时间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dns  改114.114.114.114 了一样没用

网友:
难道用了代理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来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2023-07-31):
U盘启动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