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4M12JW BIOS芯片

楼主(2023-06-16):
各位大师好,遇到一个DELL电脑,主板:LA-K453P , 故障为两黄七白,查迅维有此BIOS文件,但我的RT809H不支持此型号(74M12JWIQ),请问有何好方法刷写BIOS资料。谢谢!

网友A:
可以手动输入W25Q128等型号读写。好像是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输入W25Q128等型号读写。好像是1.8v的。

我试过用W25Q128等型号并用1.8V读写,但写过后变了开机无任何反应,

网友:
各位论坛大咖:求助:我的RT809H不支持74M12JWSIQ,这是一个笔记本的BIOS芯片。笔记本型号是DELL R15 , 主板型号: LA-K453P
如果用W25QXXX相同容量的相同ID的型号去读写,能成功读写,但写入后不能开机(原故障是按开机键后键盘灯能亮,风扇能转但不开机)也无任何反应。所以现在新的故障点还是认为BIOS问题。
请问RT809H可以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的读写吗?

但在论坛上有同行说能写这个BIOS,所以想在这里开个新贴寻求帮助。急。。。。。。。。。。。。。。谢谢!

网友:
有同行写过这个BIOS芯片吗?可有偿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RT809H正常读取74M12JWSIQ winboard BIOS,是的,你的BIOS有问题

网友(2023-07-23):
就连809F都可以支持。  估计是楼主的BIOS芯片有问题了。
这个BIOS芯片是1.8V的,我用809F必须用转接座读写。
不过809H应该可以自动支持。
实在不行,楼主找个16M 1.8v其他型号的BIOS试试。

网友(2024-01-21):
2黄7白报的的显示屏或者屏线故障吧

网友(2024-08-24):
我用25Q128FW 代换完美解决   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