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小米内外屏不显,大小写灯可以亮

楼主(2023-06-16):
两台小米一台是10代的不触发,查了几个关键条件满足报了换南桥的价格等回复,另外一台是11代的按大小写灯可以亮内外屏幕都不显示说明自检完成了,换过屏幕,按照EDP的时序先有EDP开启 供电 屏发出HPD高电平 再通过AUX读取屏信息 之后开启背光 亮度调节再输出EDP显示信号,11代的这台没有图纸,参照10代那台过来的  屏供电芯片u3000 也换过 3脚和1脚如图

LCM_VDDEN信号是从南桥发过来的,EDP_TX3_DP是从cpu发出

南桥有点发黄

这种情况会是南桥还是cpu

网友:
哪个信号没出来呢

网友:
直接短接屏供电试试

网友:
为何没下文啦,怎么像看小说,还有悬念

网友A:
换南桥吧,感觉cpu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吧,感觉cpu都正常了

最后退机了

网友:
不短接试试

网友:
把3.3  短接

网友:
短接有用吗?

网友:
可以短接试试啊

网友:
短接过了,不行,退机了。

网友:
屏幕检测有没有

网友:
把那个东西换下

同创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我遇到过Y7000  ec烧了   换ec 桥之后 外接正常     接屏没有反应      我怀疑CPU 核显坏了    退机了

网友:
这情况不是该短接屏3v供电看看先吗

网友:
短接有用吗,等楼主

网友B:
这种桥和cpu都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桥和cpu都有可能吧!

后来退机了。一般是先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