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2251不开机(USB控制芯片损坏)

楼主(2023-06-16):
苹果笔记本A2251不开机(USB控制芯片损坏)

      故障机型:苹果笔记本A2251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笔记本A2251 ,故障表现为不开机,上电没反应。

苹果笔记本A2251不开机 图·1

将主板拆出检测,没有测到主要供电有短路的地方,上电测试发现电流表停在5V不会升压到20V,这种一般是Type-C线路有问题导致的,测量接口附近的PD芯片,发现有一颗芯片的3V线性电压阻值为0短路,此芯片型号为CD3217,芯片带程序,而且还分位置,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位置和程序。

苹果笔记本A2251不开机  图2

我们直接拆来一块料板上面的芯片装回主板,上电测试可以正常升压了,扣屏测试成功点亮。

苹果笔记本A2251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有料板就是牛

网友:
感谢分享,电源芯片还带程序,学习了

网友:
A2251  还分位置啊,这个我之前听人说过M2的吧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

网友(2024-09-03):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