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道友看看,图中这个桥发给

楼主(2023-06-16):
麻烦各位道友看看,图中这个桥发给屏接口的DBC_EN信号有啥作用?(戴尔的板子,屏接口那里还有一个BLON_OUT的信号)

网友A:
BLON_OUT是到屏开启屏背光的信号。。DBC_EN应该指示灯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ON_OUT是到屏开启屏背光的信号。。DBC_EN应该指示灯的信号。

后面那个信号我也觉得是背光开启,但有人说前面这个信号是背光开启,前面这个信号有点奇怪,在桥里面标了个SCLPCK,这个貌似是时钟的意思,如果是指示灯的开启信号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信号我也觉得是背光开启,但有人说前面这个信号是背光开启,前面这个信号有点奇怪,在桥里面标了个SCLPCK,这个貌似是时钟的意思,如果是指示灯的开启信号好像……

BL   Backlight  缩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信号我也觉得是背光开启,但有人说前面这个信号是背光开启,前面这个信号有点奇怪,在桥里面标了个SCLPCK,这个貌似是时钟的意思,如果是指示灯的开启信号好像……

SCLPCK/gpio    这个默认是SCLPCK   也可以由开发商自己定义。所以SCLPCK不一样被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LPCK/gpio    这个默认是SCLPCK   也可以由开发商自己定义。所以SCLPCK不一样被采用

这个懂了,谢谢;那个DBC_EN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懂了,谢谢;那个DBC_EN是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像说背光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懂了,谢谢;那个DBC_EN是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背光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背光控制的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