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MacBook Pro A2338 刷机报错21

楼主(2023-06-16):
无法进入recovery,长按电源键结束后直接感叹号。
刷机报错21,如图: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刷机成功把他刷成砖了,回复就是没有软件系统了,

网友A:
手上有一台M2 PRO的也是刷机报21 。但是我这台是进水的。背光IC烧了。换了背光IC就刷机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M2 PRO的也是刷机报21 。但是我这台是进水的。背光IC烧了。换了背光IC就刷机过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更换M1 ROM芯片并刷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M1 ROM芯片并刷新它。

感谢分享,M1的接触的太少,这个就类似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