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正在修华为NbDE-WFH9笔记本的,帮忙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3-06-16):
有没有兄弟正在修华为NbDE-WFH9笔记本的,板号是DAH98UMB8D0,麻烦帮忙量一下几个电阻的阻值,先行谢过啦!
板号:

求助内容:帮忙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

补充内容 (2023-6-18 15:12):
抱歉,表述有误。求助:帮忙量下那几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
没有图纸确实难搞,

网友A:
刚测的,机器正常的,修typec接口的

网友:
兄弟 我再修这个笔记本  一会给你看看   你本本是什么故障现象嘛  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B:
兄弟 华为这个笔记本能不能麻烦你 测试一下 待机 电感电压 分别什么位置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华为这个笔记本能不能麻烦你 测试一下 待机 电感电压 分别什么位置  谢谢你

这个我在等typec接口到,目前主板没办法上电给你测,等接口装上去给你量,快递应该要周一才能到
机器应该没啥大问题,就是充电接口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等typec接口到,目前主板没办法上电给你测,等接口装上去给你量,快递应该要周一才能到
机器应 ...

谢谢兄弟  如果插上电池呢?     华为的机子搞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  如果插上电池呢?     华为的机子搞死人

我现在的问题是 不触发  电感只有3 5V 其他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 不触发  电感只有3 5V 其他没有了

电池没电的,想开机看看都没法,接口比较特殊,等接口到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的,想开机看看都没法,接口比较特殊,等接口到了看看吧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对地阻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测的,机器正常的,修typec接口的

谢谢兄弟,是我表达不清楚。能帮忙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本身阻值吗,比如这个电阻是多少Ω的,我把它们搞移位了

网友:
是电阻大小,很抱歉,表达有误

网友:
兄弟麻烦你测试一下 待机和开机的时候,各电感电压是多少,谢谢你兄弟

网友B:
兄弟,笔记本怎么样了嘛

网友:
方便看一下电感待机电压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笔记本怎么样了嘛

那几个电阻大小方便帮忙量一下吗,我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电阻大小方便帮忙量一下吗,我现在还没有搞定

你好 是哪几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是哪几个电阻呢

就是我主题里面的那几个,CPU旁边的

网友:
在板测量左边两个0欧    200k  60欧  1k  1k  112欧
  方便的话 麻烦 插电池和充电器  测量待机时候那些电感有电压 是多少  谢谢

网友:
附上原机修改过后的BIOS: DAH98UMB8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