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X8QAMB8D0 RE:D

楼主(2023-06-16):
换CPU后开机报错反复重启。
重金买的程序刷上搞定。
这个单电流表上电0.04,要用电池配合电流表开机才能看电流。

网友A(2023-11-05):
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键盘插囗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键盘插囗中间位置

10k

网友(2024-08-09):
我这个机子亮机显示LOGO就从起了  刷了两EC个bios了 都报错本机上的惠普端点安全控制器有问题  然后按回车一样的从起  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