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大神为什么WIN10睡眠唤醒后必蓝屏

楼主(2023-06-16):
为什么WIN10睡眠唤醒后必蓝屏

网友:
可能是你的某个驱动问题,更新一下试试,特别是显卡的

网友:
你在论坛上搜索一下新款电脑解决蓝屏的方法,有人上传过

网友:
感觉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A:
把蓝屏发上来看看!显卡驱动换个稳定版的,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还不行就把显卡取了用独立显卡试试,最后还不行就考虑是硬盘有坏道,换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蓝屏发上来看看!显卡驱动换个稳定版的,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还不行就把显卡取了用独立显卡试试,最后还不行就考虑是硬盘有坏道,换个硬盘!

还有内存问题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要用排除法。蓝屏代码发来看看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蓝屏故障最恶心   还有死机     最讨厌·就是偶尔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只睡眠开机蓝屏,其他正常,大神办法多,小白建议最简单的办法,备份好你的重要文件,重装系统最稳妥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一下不行重装

网友(2023-07-21):
只有用排除法,才能解决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