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8dtl主板一个cpu不亮

楼主(2023-06-16):
如题,cpu1不亮机,cpu2亮的慢一点,主板放的时间比较长了,不知道通电哪里出了故障,检查pcie复位有3.3v,求助

网友A:
只有一个cpu不能工作吗,为什么要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cpu不能工作吗,为什么要两个?

这是双cpu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