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维修四块B75主板,RT8120注意事项及实测参数,烧坏三个cpu三个内存

楼主(2023-06-16):
第一块技嘉B75M-D3V内存电压高,不知情试机烧掉内存和cpu内部内存控制器,cpu报废。
检查RT8120D工作条件都正常,周边电阻电容全部正常,换两片RT8120D故障依旧,冷静一下分析RT8120D的pdf手册,发现7脚可以作为EN使能端,但是不是数字电路的那种使能端,发现RT8120D的7脚上连接着MQ4和MQ3,发现MQ4和MQ3全部损坏导致有额外电流流入RT8120D的7脚,7脚异常直接导致6脚电压异常,6脚电压异常直接导致ddr 1.5v达到3v烧掉内存和cpu内部内存控制器。更换或者拆掉
MQ4和MQ3正常开机。

第二块B75主板无内存电压,
RT8120D各脚数据,周边电阻电容全部正常
1脚是11.7v
2脚0.54v
3脚为0
4为0
5脚12v
6 0.2v   改变FB脚的分压电阻输出无改变
7脚2v
8脚0.4v  0.4不是很稳定有时0.38v,刚开机还无电压
拆掉电感 单独拉出6脚接上下2k  6脚0.36v 8脚0.66
测量上下大功率mos管无短路,更换上下管后ddr1.54v正常,
正常开机。
以下是 RT8120D ddr 1.5v正常工作值
1脚是12.56v
2脚4.83v
3脚接地
4为7.76v
5脚11.8v
6脚0.801v
7脚1.3v
8脚1.548v

第三块P75主板内存电压1.2v摆动,
测RT8120D各脚数据,周边电阻电容全部正常,6脚0.801v也正常,发现6脚连接在u11 NCT3931U,这是一个可编程电压基准,bios中调内存电压大小
的,u11损坏导致6脚反馈波动, 拆掉NCT3931U后内存电压1.5v恢复正常。

第四块B75主板无VCC3_ME电压,查找发现3VDUAL通过一个pnp三极管MQ3导通而来,更换三极管MQ3型号为PMBT2907后正常。

还是华硕故障率最低但是不太舍得用料,技嘉主板关键部件用料较好而且比较舍得用料,但是像电阻小三极管小mos管故障率较高,设计上华硕和技
嘉都不错,国产其它品牌各方面都差一些。
业余爱好者,没有诊断卡,接个pc喇叭当诊断卡。感谢论坛提供资料。

网友:
B75M-D3V内存电压高h

网友:
以下是 RT8120D输出 ddr 1.5v正常工作时电压值
1脚是12.56v
2脚4.83v
3脚接地
4为7.76v
5脚11.8v
6脚0.801v
7脚1.3v
8脚1.548v

网友:
测试的够细致的。不错。

网友:
懂技术,善分析,必定高手!

网友:
业余的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看来要加油   了

网友:
哎哟我去!烧这么多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善分析,得理论扎实,

网友:
芯片参数哪里可以查啊

网友A:
第一块的故障的内存电压偏高和桥供电有什么关系?我看了图纸芯片的6/7脚和这个电压没有关心啊?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的故障的内存电压偏高和桥供电有什么关系?我看了图纸芯片的6/7脚和这个电压没有关心啊?求解。

MQ4轻微短路电流进入DDR_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MQ4轻微短路电流进入DDR_EN

噢,谢谢解答

网友:
高手  ,小白学习中

网友:
基本功扎实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三片板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一旦发现烧了cpu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网友:
详细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编辑

网友:
懂技术,分析透彻,必定是高手!

网友:
以前的CPU裸露核心的年代,(K62  奔3)偶尔碰到试机弄坏CPU的,到CPU加一块盖子挡住的年代就坏得比较少,然后发展到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后,我也试过拿CPU去试机少了的,以后养成了习惯,尽量拿CPU到好的板子上测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看来以前测试坏了的CPU,都是电压异常弄烧了的。
楼主烧了3个CPU、三条内存看得我都心疼

网友:
同是业余爱好者,顶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细致

网友:
技嘉的超频功能!

网友:
大佬多多学习哦       业余到那么强

网友:
好历害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