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41N暗屏,有维修思路分

楼主(2023-06-17):
华硕A441N暗屏,有维修思路分享一下吗

网友:
保险厮烧了没有?

网友A:
这款机子论坛上有点位图,你先检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论坛上有点位图,你先检查一下屏供电

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屏供电19v和3.3v你检测一下就可以,这款有点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19v和3.3v你检测一下就可以,这款有点味啊

保险丝烧了,两个电容短路

网友:
检查背光供电19v
背光开启信号3.3v
亮度调到节3.3v
屏幕逻辑板上背光部分的保险,升压电感、电容、二极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