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提示0190 电池临界报警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17):
不知从何入手,插充电器测了下电流,1.5至2A加入充电就更大,电流是不是太大,电扇正常,散热器温度40度以内,路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出点主意,谢谢了!

网友:
补充:之前清洁了C P U散热器,上面的导热硅脂已经干得结痂了,顺便换了主板电池,以前功能基本正常。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机器的大电池取下来,不上呢
还不行,就得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机器的大电池取下来,不上呢
还不行,就得修主板

这台电脑bios本来就进不去,不晓得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联想笔记本的bios键好像是被锁了的,我一直在纳闷开机时按F1,屏幕上方会显示一把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机器的大电池取下来,不上呢
还不行,就得修主板

我这机器快按F1,它就显示一个标记这标记是,一个大方框底线是双线,中间有个小长方框,一把锁和一个闪硕的光标可以打数字,可以输三次,第四次就给你一个带禁止符号的巴掌,就是只准输三次。

网友:
电池电量低,

网友A:
有BIOS密码了,问一下客户密码,不知道只能修主板了

网友:
用适配器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速按F1 进BIOS  按F9恢复默认 按F10保存退出  试试

我乱按居然进了bios,但是还是调不了,有个提示用户身份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笔记本的bios键好像是被锁了的,我一直在纳闷开机时按F1,屏幕上方会显示一把锁是什么意思。

扣电池,coms清零

网友C:
一看就不是修电脑的,找个专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IOS密码了,问一下客户密码,不知道只能修主板了

确实找不到密码,能不能具体点,修主板该怎样入手。进bios就提示这个。

网友:
做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不是修电脑的,找个专业的吧

这台机器是我自己的。

网友A:
啥型号的机器也不说,机器BIOS带密码了,需要解密。用户模式是无法调整BIOS数据的。除非你知道密码输入正确密码进去就能调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看一下图纸机器板子带不带密码芯片,带就刷密码芯片资料,不带就刷白名单的BIOS。不会弄就找人修一下或者换一块主板所有问题就解决掉了
作为搞维修的,这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分分钟搞定的事情。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网友D:
刷个BIOS看看    不行就找密码芯片刷吧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的机器也不说,机器BIOS带密码了,需要解密。用户模式是无法调整BIOS数据的。除非你知道密码输入正确密码进去就能调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看一下图纸机器板子带不带密码芯片,带就刷密码芯片资料,不带就刷白名单的BIOS。不会弄就找人修一下或者换一块主板所有问题就解决掉了
作为搞维修的,这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分分钟搞定的事情。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今天才看到你的留言,时间失敬了,感觉你是个热心肠的实在人,也很在行,机器型号是ThinkPad E40 AMD款,机器现在能进bios,但不能设置,开机报电池下限警,用适配器同样报,现在开机时

网友:
接上,先进bios从restart 可以进系统,用没问题。

网友:
密码芯片型号是什么,it8518 是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
这机器图纸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看看    不行就找密码芯片刷吧

密码芯片型号能提供吗?iT8518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