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ps表格编辑完保存后打不开

楼主(2023-06-17):
一个文件1-2g.文件是好的,只是正常添加了很多图片。电脑是12100,8g,256+1000g

网友A:
换ms office能打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ms office能打开么

换office打开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图片

网友:
转成pdf文件再打开能看到图片么

网友:
文件太大了,1.64GB的表格文件,一般的电脑还真的打不开。建议用16g-32g内存的电脑打开后优化一下。

网友:
文件太大,内存会溢出报错

网友:
发我用Python读一下看

网友(2023-07-22):
用压缩软件解压可以找到图片(当然只是没有办法时的补救措施

网友:
换个大内存的机器咯,你都那么大的文档,才8G内存顶不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