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大佬们一显示器换屏一定要同型号的面板吗?

楼主(2023-06-17):
大佬,本人小白,问问普通电脑显示器(非笔记本电脑)换面板,一定要换回原来型号的面板吗?如果原来的是TN屏,有一IPS屏参数接口都一样,可不可以直接换?

网友A:
屏上一般有程序,接口定义一样装上去看看就知道了,能正常显示就可以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一般有程序,接口定义一样装上去看看就知道了,能正常显示就可以用啦,

程序不是在驱动板上的吗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