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5K0,3050显卡GPU-Z检测PWR_SRC电压300多V求助

楼主(2023-06-17):
板号:NP5K0-D02B

配置:12代,3050
此机来时显卡跑分低,老版鲁大师只能跑10w,甜甜圈测试显卡功率70W左右(貌似正常),再用GPUZ检测发现了问题,pwr_src voltage电压高达300V-4000V徘徊,拔掉适配器电压回落一半左右,电池充电都正常,GPUZ里公共点电压显示正常(电池时显示电池电压,接适配器时显示19.5V),应该是可以排除隔离电路的问题,功耗检测NCP45495查了一圈也没发现啥问题,请教各位师傅,没有头绪。
请看图帮忙分析下,谢谢。
补充:图上CPU温度高,是因裸板测试未装散热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