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surface BIOS要怎么合成

楼主(2023-06-17):
surface BIOS要怎么合成,怎么我合成了会没有触摸,触摸区间是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A:
可能是你使用的这个BIOS合成工具的问题,这个工具我也用过,有的合成后没有用,你可以使用Winhex进行合成试试,有可能能就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换个合成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使用的这个BIOS合成工具的问题,这个工具我也用过,有的合成后没有用,你可以使用Winhex进行合成试 ...

用了  winhex合成了也差不多  应该还是方法不对

网友(2024-01-15):
软件更新到v2.6了啊,我手上还是2.3的

,求一份799354278@qq.com

网友:
还是用INTEL的FIT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