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11 DFU刷机失败

楼主(2023-06-17):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
苹果11在DFU模式下刷机失败,某东的原装线和某宝的工程线都刷不了。
DFU模式刷机:电脑会响一下 就是断开设备连接的声音,然后手机就没任何反应了。爱思提示无法从DFU模式切换至恢复模式,iTunes显示等待IPhone 等一会就出发生未知错误4042
用另一台正常使用的苹果11测试了也是DFU刷不了机,和上面情况一样,电脑提示音响了就是退出DFU模式了,按开机键就开机了,恢复模式能刷机。同样的电脑和数据线 苹果6,6S,7都可以在DFU模式刷机成功。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换手机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手机刷

两台11都是DFU刷不了机,其中一台还是原装没拆过的。也没有第三台了:bukaixi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线

换三条线了,电脑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三条线了,电脑也换了,还是一样。

爱思助手选itunes刷机和爱思刷机来回切换着试

网友:
不一定是线的问题,换电脑试试,不行就是,硬盘或者暂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