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一个可调电源,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6-17):
买DIY改装电源还是成品电源,主要用于维修多一点,开关电源波纹有点大,线性又贵。

最近看了一个龙威的30V10A,但是是开关电源,而且电流只精确到小数后两位数,看不到毫安,待机电流看不到,但是它便宜啊才168,电流表问题想外接一个解决,可行吗
维修手机笔记本是不是得用线性电源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改一个吧。能带动游戏本

网友A:
昨天444元入了一台优利德UTP1310S

网友:
这种就怕那个调压的电位器坏

网友B:
入个数控电源吧,台汪的茂迪不错
小黄鱼上也不贵
还有固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个数控电源吧,台汪的茂迪不错
小黄鱼上也不贵
还有固纬

电源买二手的可行吗

网友:
DPS-305BF 五位数显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140买了一个二手,几年了就用过一次,感觉万用表就够了根本用不上

网友:
能看到0.01已经没用了,现在的情况都是代理0.001

网友:
不是好多中兴电源改的嘛

网友:
看楼主喜欢,。,

   主要还是看个人。

网友:
还是买一个电流显示毫安的吧,现在很多机器待机都是毫安级别的

网友:
这个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444元入了一台优利德UTP1310S

你的用的怎样,我入了一个1310II

网友:
国产的用不住,短路不带保护,用的二手菊水的,用了十多年没坏过

网友:
龙威的就是个垃圾    我也买了一个   现在直接放角落吃灰    第一个发来  开机直接就有0.006电流     发回去换了一个开机电流正常了 0.000    但是*脏话*     低于0.006的待机不显示      超过0.006他才显示0.001

网友:
这种不好用的 如果看电流基本看不到 你另外再接就很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