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2007打开文件时每个文件要一个独立窗口,以便于对比,查资料

楼主(2023-06-17):
至从Office2007以后,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窗口里打开,这样在多个文件对比时,要选择几次才能打开另一个文件,相互之间还折叠,不好查资料,不如2003以前的版本好用户,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复出原来的独立窗口呢,其实是有的,那就是改系统状态栏设置和注册表,就可以得到一样的完美效果,现将经验提供给大家,但愿能帮到你们!第一,设置状态栏,
         鼠标指向电脑桌面最下面的状态栏的中间(空白处),按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属性,将状态栏改为从不合并,如图

第二,打开注册表,修改EXCEL的打开参数,
      按WIN+R,输入regedit,按回车,出现注册表视图
      定位到注册表的这两个路径
计算机\HKEY_CLASSES_ROOT\Excel.Sheet.12\shell\Open\command
计算机\HKEY_CLASSES_ROOT\Excel.Sheet.8\shell\Open\command
下面还有一个ddeexec项
然后我们会在右侧发现有两个项,分别是,“默认”,“command”。

我们首先单击“ddeexec”这个项目,会发现右边的默认,双击打开默认,数值数据[open("%1")],将“%1”复制,包括两边的双引号

然后回到上面的两command项,双击点开右边的默认和command, 在参数中将最后面的/e用"%1"代替,
两项四个参数,一定要全代换哟!

然在,再将另两个ddeexec按右键,点更名,都改为ddeexec333, 然后退出注册表,

这时去打开任何一个excel文件,就是以独立窗口方式打开了

打开多个Excel文件时,你看桌面,好象是一个

其实你按住上面,左右拖开,叠在一起的窗口就分开了,如图

所以,Excel2007同样可以实现独立窗口打开文件。大家可以一试

网友:
我都是用鼠标直接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