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5L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23-06-17):
接手一台三星500R5L进水机,客户自述笔记本在空调下面,空调滴水导致笔记本泡水。
跟客户沟通了一下,同意留机维修。三无机器(图纸、无点位、无芯片pdf资料),维修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第一章:1225B-L3523-ISL95857
拆机观察进水情况,如图
把进水部分清理干净,烘干之后,测供电点对地阻值正常,
观察第一处腐蚀点,1225B,更换0欧电阻,3V  5V 线性电压电容,接下来处理了第二处腐蚀点,转换电压 L3523芯片附近。
上电测试,待机0.01,3V  5V正常,按开关跑电流到0.06,除3V 5V外,只有内存旁边的电感有1.2V的电压,应该是内存供电,其他电感均没有电压。
接下来观察第三处腐蚀点,CPU供电芯片ISL95857,根据芯片定义,测34脚供电,0V
对应的电容和电阻已经腐蚀,把电阻和电容换掉,再次上电,电流跑到0.9多,
有两次跳变和重启,主板各电感电压都有了,感觉希望了,但VGA外接屏幕不亮.
简单装机,接屏幕,开机正常亮屏了 ……
三下五除二,硬盘电池统统装起来,测试功能都正常,键盘居然也正常。
至此第一章节结束,准备交机收钱了……

第二章:BQ24780P到显卡场管
测试第二天发现用电池会不定时掉电,用电源是正常的,随怀疑之前处理过的第四处腐蚀点,
充放电芯片BQ24780P附近,把芯片焊下来观察芯片下面也没有腐蚀和短路,还是怀疑1-4脚相连的电容和电阻,但是没有资料,不知道换多大的合适,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081-1-1.html,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
只有把电容和场管先换两组来测试,看看情况 ……
反复测试的时候,突然发现公共点大短路了,有点懵,怎么还越搞越回去了
烧鸡一下,找到罪魁,显卡供电场管短路了 ,自己观察场管也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这是刚开始没有看到的,索性更换两组场管,再次装机测试。
测试一下午,电池,电源都正常了,没有再出现掉电问题,充放电也是正常的了 。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洗,或许有惊喜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网友:
厉害了,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遇到进水腐蚀先用洗板水洗洗  然后开始处理腐蚀的地方

网友:
没有腐蚀的话只是进水洗板水洗洗也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