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磅发布,安卓常用CPU机型列表,由迅维培训提供

楼主(2023-06-17):
全网首发【安卓常用CPU机型列表】,免费!免费!免费!
在文档中搜索“安卓常用CPU机型列表”,查看与你手机使用相同平台的机型。也可以在鑫智造目录中搜索此文件。
以便于维修没有图纸的机型时,找相同平台的其他机型图纸参考。
大多数情况下,相同平台的机型,使用的芯片相同。(迅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供)

网友A:
全是骁龙高端机。。,没有联发科。国产,虎喷。 。。全是高端机。杂牌机都没有参考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骁龙高端机。。,没有联发科。国产,虎喷。 。。全是高端机。杂牌机都没有参考图吗?。。

我都说了是常用机型。
天玑没看到?
三星也有几个。

海思的随后就到

网友B:
我的 iQOO Z5x(天玑9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iQOO Z5x(天玑900)呢?

不是在吗

网友C:
ệ thống thực hành vận hành máy hiện sóng thực hành đo 10 loại dạng sóng tín hiệu điện áp và đã vượt qua bài kiểm tra để xác minh kết quả học tập sau khi thực hành.  Bao gồm 10 loại bài tập máy hiện sóng sau:  1. Đo dạng sóng của bộ dao động tinh thể   2. Đo dạng sóng lựa chọn chip của chip BIOS   3. Đo dạng sóng dao động tinh thể 24 MHz của PCH   4. Đo dạng sóng đầu cuối của điện cảm 3v của mạch PWM   5. Đo dạng sóng 27MHz của card đồ họa độc lập   6. Đo PWM Dạng sóng của phần trước của mạch điện cảm   7, đo dạng sóng của cực G của ống trên của mạch PWM   8 ,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nguồn điện lõi CPU   9,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cực G của ống dưới của mạch PWM   10 và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nguồn điện bộ nhớ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ệ thống thực hành vận hành máy hiện sóng thực hành đo 10 loại dạng sóng tín hiệu điện áp và đã vượt qua bài kiểm tra để xác minh kết quả học tập sau khi thực hành.  Bao gồm 10 loại bài tập máy hiện sóng sau:  1. Đo dạng sóng của bộ dao động tinh thể   2. Đo dạng sóng lựa chọn chip của chip BIOS   3. Đo dạng sóng dao động tinh thể 24 MHz của PCH   4. Đo dạng sóng đầu cuối của điện cảm 3v của mạch PWM   5. Đo dạng sóng 27MHz của card đồ họa độc lập   6. Đo PWM Dạng sóng của phần trước của mạch điện cảm   7, đo dạng sóng của cực G của ống trên của mạch PWM   8 ,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nguồn điện lõi CPU   9,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cực G của ống dưới của mạch PWM   10 và phép đo dạng sóng của nguồn điện bộ nhớ

实地测波仪操作实地测定了10种电压信号波形,并通过了实地测验,验证了实地测波结果。以下是10种电波演习:
1,测量晶体振荡器的波形
2,测量BIOS
3,芯片选择波形。测量PCH
4,的24 MHz晶体振荡波形。测量PWM
5,电路的3v电感的末端波形。独立显卡的27MHz波形测量
6,测量PWM感应电路前部的波形
7,测量PWM电路
8,上管的G极的波形,CPU
9,核心电源的波形测量,PWM
10,电路下管G极的波形测量和存储器电源的波形测量

网友:
我们大华为呢

网友:
鑫智造上已更新海思

网友:
我擦,越南都有

网友:
我的华为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