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本,奇怪问题,合盖后,打开就不开机

楼主(2023-06-17):
电池和适配器,开盖状态,插入自动触发。正常开机。
插电后,如果合盖状态,再打开盖,按开机键无法触发。

开机后,长按关机键,关机后自动开机。

大家有没有思路,EC是IT8586E

(旧机  i5  7代的u,,还没有 lid  on功能。就是BIOS里的开盖亮机功能)

网友A:
开盖自动开机,正常的,好像BIOS 下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盖自动开机,正常的,好像BIOS 下可以设置

现在是插电后,如果合该状态,打开盖开机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