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A555Y 板号:X555DG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23-06-17):
故障不开机
现象:触发电流0.001-0.004,不加电。偶尔也能正常开机
1.测试待机电压正常
2.测试ec复位正常
3.测试pm_subs#电压不正常,按开机键测试结果都为0v
4.测试晶振两脚电压1.75v与0.45v,应该不正常。手里没有一样的,在台式机主板上拆了个体积大的晶振,装上去
现在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晶振2脚压差过大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一款这样的只要加热cpu就能开机,换了晶振没有好。

网友:
很少 晶振会坏的  楼主捡钱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笔记本的晶振坏的少见

网友:
这个不好讲,看看过几天会不会返修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的经验

网友:
这个笔记本好老了

网友:
晶振坏的太少了,捡钱了

网友:
这个应该会返修,应该是U问题,你换晶振有加热因素在里面会短时间OK

网友:
好经验需要支持一下。

网友:
会不会返修,,,,,,,,,,,,,

网友:
最好长时间拷机吧    晶振坏的几率特别小

网友:
还以为是刷BIOS的呢,想不到是换晶振

网友:
楼主捡钱了。。。
   哈哈,不过楼主的技术也是杠杠滴。。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聪惠绝顶!屏反光把你爆光了

网友:
路过学习大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