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本 G神小主机开机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外接不显示求救!

楼主(2023-06-17):
博本 G神小主机开机键盘灯亮,大小写可以切换,外接不显示求救 机子如图片所示,故障时大小写灯亮 外接HDMI接口不显示 实在没办法了 求大神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
其他外显接口试一下 用排除法

网友:
主板就一个HDMI口 还一个DP是外接的 HDMI不正常就不行啊

网友:
大小写能亮说明到显示了,不显示可能是显卡这边问题

网友A:
查接口条件 5v和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接口条件 5v和插入检测

查了 都正常    检测信号都有5V 页正常

网友B:
去买根屏线吧,。这机器其实就是笔记本魔改的,要屏幕亮了 才能切出去。(解决办法;就买根屏线点亮屏幕 ,就可以切出去)。

网友C:
昨天刚修好一台,一样故障,重植显卡解决

网友:
博本?G神?
G博笔记本?
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修好一台,一样故障,重植显卡解决

兄弟 也是大写灯亮 外接不显示吗 1060的显卡 我想咨询下 这个机子 开机显示Lodo吗 还是进系统才能亮?兄弟

网友E:
先刷个bios试试,大概率核心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个bios试试,大概率核心虚汗

BIOS刷过了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根屏线吧,。这机器其实就是笔记本魔改的,要屏幕亮了 才能切出去。(解决办法;就买根屏线点亮屏幕 , ...

屏接口没有装料 客户一直这样用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F:
问题不好解决,就换了提出问题的人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核显,有的话,把显卡供电翘了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
拆下原硬盘,试试可不可以进pe,如果可以进pe,就在pe下删除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不好解决,就换了提出问题的人

什么鬼啊兄弟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也是大写灯亮 外接不显示吗 1060的显卡 我想咨询下 这个机子 开机显示Lodo吗 还是进系统才能亮?兄弟

一样,开机有logo

网友:
谢谢了兄弟 我重置试试吧

网友:
看到这就头疼了。。。。。。。。。。。。。。。。。。。。。

网友G:
先简后难,换屏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简后难,换屏试了吗?

小主机 没有屏啊 大哥

网友H(2023-08-25):
修好没有,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有,最后是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 显卡做了还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有,最后是什么问题

准备放弃了 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放弃了 受不了了

我的修好了,大小写亮主板是显示了,只是开机不会直接切换到HDMI显示,要用那个DP接口,因为DP是内屏接口转出去的,相当于内接屏幕,开机就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