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尝试植珠,想问问熟手前辈们

楼主(2023-06-18):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用锡浆加锡珠的方式,就是用锡浆刮一次,然后倒入锡珠摇晃。我想问问,刮锡浆的钢网和晃锡珠的钢网,可以用同一套吗,如果不行,两套钢网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用钢网,一颗一颗摆

网友A:
瓜希酱的厚耐高温,锡珠的薄,不能直吹,会变形。200个左右的球就直接手摆吧。gt1030这种小芯片我都是手摆的高温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瓜希酱的厚耐高温,锡珠的薄,不能直吹,会变形。200个左右的球就直接手摆吧。gt1030这种小芯片我都是手摆 ...

我不行,我都怀疑自己有密集恐惧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行,我都怀疑自己有密集恐惧症

手摆主要是太费眼,又费精力

网友C:
不是同一套.
刮锡浆的网极其薄,就是刷一层锡浆粘住锡球用的. 效果比焊油好.
下锡球的网厚,一般在0.2mm左右,下完球拿掉网子,然后放加热台或者烤箱加热即可搞定.当然用风枪吹也是可以的
这套治具价格是很贵的,,基本500元起步,.,一般是工厂大批量专人植球才会用这样的治具.搞维修几乎没见过谁用它。高维修的我见过手摆的,这种成本最低,买瓶锡球加热风枪就可以,不推荐。费眼睛费时间。
其次是对角线植球台加钢网的,这种看技术看人品,很多网子价格便宜但是孔位偏差大,不好搞。
然后就是黑马治具,这东西加热台铁板烧钢网定位板下来 好像得400多??以后每个型号钢网和加热座的费用应该在160元左右?我没买过不是很清楚了。缺点是有坛友发帖说过加热时候钢网中间会拱起导致植球失败,但是商家是不退款的,会告诉你是你操作方法不对水平不行?买过的大神说说吧。
还有鑫智造的植锡网定位板磁铁底座,这种一个型号的大概170元左右?我用的是这个,效果还行吧,我只能说性价比大约是最好的。
还有阿毛的钢网加定位板磁铁底座。价格也差不多170左右一种型号。这个是刮锡膏为主的,用锡球也可以,只是它设计的不科学,没有专门留一个缺口倒出多余的锡球。不好收集。
4代以后的CPU不建议刮锡膏,因为大小一致性不佳,容易造成空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套.
刮锡浆的网极其薄,就是刷一层锡浆粘住锡球用的. 效果比焊油好.
下锡球的网厚,一般在0.2mm左 ...

高手。冶具我已经买了,闲鱼淘的,就是那个钢网去哪儿定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冶具我已经买了,闲鱼淘的,就是那个钢网去哪儿定做比较好?

淘宝搜钢网制作的店铺问问吧,估计不会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