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换国产屏瑞桔后偶尔会自动重启

楼主(2023-06-18):
充电的时候比较频繁 是不是所有国产屏都有这样的现象 ,换屏可以解决吗

网友:
根据里面提示是I2C3总线问题,I2C3总线连接触摸屏,闪光灯。

网友:
再换一张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副厂屏幕重启

网友(2023-07-22):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换个原屏试试,我记得xsmax换组屏直接黑屏,换原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