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十几分钟,然后黑屏

楼主(2023-06-18):
电脑开机十几分钟,然后黑屏,主机在运行,重启也是黑屏。换了一张显卡,还是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源虚了吗?按理说用了半年之前都好好的。

网友A:
什么电脑啊?板号呢?啥都没提供怎么帮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脑啊?板号呢?啥都没提供怎么帮你呢?

华硕h97 Pro game 主板
Cpu e31230v2

网友B:
黑屏有声音吗  键盘灯正常吗  只能替换法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有声音吗  键盘灯正常吗  只能替换法 试试

键盘灯正常 ,前几天一直以为黑屏 今天发现 还是有图像的 只不过亮度非常暗接近黑屏

网友:
学习,看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先排除显示器。。。

网友(2023-08-16):
主板坏了,洋垃圾用的主板用不长,你试试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