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220冰箱照明灯ic 丝印68CnB1

楼主(2023-06-18):
找不到对应型号,求解,故障原因供电整流桥一侧10欧电阻烧了,换了个20欧3w的上电也糊了,但是灯能亮

网友:
嘿嘿出来看个热闹

网友A:
整流桥烧没有?保险丝断没有,炸管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烧没有?保险丝断没有,炸管没?

桥是好的,保险电阻10欧已经无穷大,后来检查是受潮断路,清理了一下,换了电阻正常点亮。那个sot23-5的芯片应该是高压驱动的led芯片,整流后有rc降压供电。非隔离直接驱动4个led灯珠。

网友:
修好就好了啊 恭喜!

网友:
整了个30欧2w电阻上去,用胶重新密封,坐等灯坏了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