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奇葩问题!

楼主(2023-06-18):
放到机器里边不开机触发后0.140-0.005,右上角电源接口处放一个塑料片即可正常开机,

把主板放在维修台上 无论怎么弄 什么角度都正常。

老机器i5 4代的,就想知道为啥呢,已经做了全部绝缘,不存在接触问题,如果说是角度问题那么在机器外边放着任意角度都正常,

usb接口拆了 sd卡槽拆了  cpu也撸了一遍,右侧芯片全部加焊了

网友:
试过把主板裹成木乃伊  也是如此,必须在电源插口下边位置弄个塑料片

网友A:
电源接口正极是否虚焊了或者断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口正极是否虚焊了或者断针了。

排除了,  直接焊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