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菲PRO4的屏幕插拔之后触摸就不好了

楼主(2023-06-18):
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苏菲PRO4的平板,1724,换屏,几次之后,触摸就不好用了,有时候开机就不能用,但是进BIOS都是可以用的,真的头疼,被微软平板搞的头疼

网友:
试试校准程序 校准以下屏幕或是重新擦干净接口重新插好

网友A:
拆屏的时候搞到触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的时候搞到触摸了吧

换了其他屏幕也是一样

网友(2024-08-19):
掉件了吧~~~~

网友:
美国拆解网站 iFixit 称为它史上最难修的平板电脑,基本是一次性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