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LJ这是这是一颗什么

楼主(2023-06-18):
华硕x540LJ这是这是一颗什么芯片?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9518-1-1.html这个有点位图

网友:
看样子就是待机芯片,你查一下线性3V和5V是不是短路,先不要换芯片,有可能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先打打值

网友:
打值阻持是否正常,

网友:
3/5v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