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RE=7K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楼主(2023-06-18):
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

电脑是小新air 15 ALC2021换a壳,我特意把电断了,中间上盖装好后还开机测试了下正常
后来安装完成后,扣电池的时候手滑了,然后待机143ma左右
插电后用手逐个摸长得像待机芯片的,结果发现这个发烫,取下后上电电流0.003
没有料板,网上也搜不到这型号,蛋疼。都不知道怎么跟顾客说,跪求大神来助啊

最佳答案

网友:
刚刚问了两家淘宝店,都说RE开头的能通用,先买过来试试

网友:
3 5V待机芯片

网友:
确实是RT6585C,我买得就是这个型号。请问下这个查丝印的网站是多少啊,可以共享下吗?多谢了老哥

网友:
好的多谢,真想不通为什么会坏到这来,当时电池都还没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快修查询助手-芯片查询-错误代码查询-贴片元件查询-诊断卡代码查询 (chinafix.com)

原来迅维就有,感谢感谢

网友:
百分百换完这个不好,因为不是这里坏,而是后级或者EC坏

网友:
取下来不能上电,电源芯片拆了了上电很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你这个主板没救了,买个主板备着吧,不怕小白,就怕无知还逞强

网友:
拆了通电,牛批啊

网友:
我想睇后续

网友:
换主板吧,赔个1,2000块钱,买个经验,不能拆芯片通电,真刺激,本来能挣个手工费的现在亏的裤衩子不剩

网友:
试问不交学费有几人?

网友:
3V、5V待机芯片拆了通电,u百分百挂了

网友:
淘宝上问一下卖家!

网友:
这板子寄了,要交学费了